联想X201i 二修机掉电保护 经典故障

楼主(2013-03-31):
    一早接到一台联想X201i的机子,不能上电,这台机子是同事接手的,到了下午快下班时,我手里没什么活了,同事觉得这板子搞了这么久确实也没啥思路了,麻烦我看看
  这个板子大家都知道有通病的,但同事说这板子进液机,而且通病这个电容和电阻已经换过,但还是不能触发,我接手后,接直源电源,待机电流在0.03A瞬间就掉到0.00A,果断上示波器设置单次触发,发现接直流电瞬间3 5V都出来了,但一下就掉了,掉电后连保护隔离第一个P管Q48,都不能导通,这种现象一看就是保护了,IBM的保护电路的确做的很强,想要Q48 G极为低电平使导通,待机时这个EXTPWR#要为低DISCHARGE要为低,-PWRSHUTDOWN要为高,但实测前两个信号正常为低,这个-PWRSHUTDOWN也是低的,而这个信号是在待机时TB没动作,采用VCC3SW来上拉至3.3V,直接查-PWRSHUTDOWN的上电拉阻,一头有VCC3SW这头有3.3V,断电再测电阻好的,那果断是TB本身的问题,直接换掉TB,现象一样,看来是TB外围的元件有问题,果断上示波器设置单次触发接直流电源瞬间看到VDD15升压电路 C617没有正常升压还是5V然后掉下去,断电再量二极管是好的,果断换坏这个电容,再次接电待机电流0.01A,机器点亮修复

最后祝兄弟们生意越来越好,技术越来越强

 会员9594762元2022-10-21 20:01

网友:
;战争,就会伴随着双方的 死亡 伤痕 疼痛。感受疼痛,体验痛楚吧,接受疼痛,了解痛楚吧!不了解痛楚的人,是不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的,从这里开始,让世界感受痛楚吧;
这话说的和楼主修机子一样给力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快,要是有波形图片就更好啦!

网友:
我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好多的果断啊,,都没啥根据,就是经验吗

网友:
为什么不测升压就换tb,经验?还是直觉?

网友:
X201I是I3的机子,小机子,我也修到过一台,没有修好,让客户换主板了。好贵啊,

网友:
楼主,TB是只要他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就会生压15V和28V吗

网友:
了解电路,又有示波器辅助,修起来就是快呀。

网友:
(这个板子大家都知道有通病的,但同事说这板子进液机,而且通病这个电容和电阻已经换过)问下楼主 这个电容和电阻 是什么通病  可否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只是误判了一个TB 芯片 维修的还算不错  为你的示波器使用加分

网友:
机器修好了,厉害

网友:
下了图纸对看一下 ,楼主确实修得很强悍 !

网友:
顺便问下 这个通病是哪个电容哪个电阻???

网友:
回版主大哥的话,这好比修供电一样,量几个主要条件后,还不工作一般是先换个IC再看看,这台机一样是这种思维,我不习惯上来把所有的可能条件都量完再去换TB,这样时间上会比较久!

网友A:
很直接,刚开始看到我还没有想到是这个升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直接,刚开始看到我还没有想到是这个升压问题

感谢大哥支持,那个板子一开始我以为还是和那通病的电容电阻有关,居然不是,挺意外的

网友:
功力深厚啊

网友B:
还是没说通病是什么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说通病是什么病啊!

都说了有通病,你不知道去论坛查下?维修群里问下?我不告诉你,你就没办法了解下了?

网友:
X201I通病,不好修。

网友:
我上次有台这个机子,TB就是不发出VCC3SW这个电压,他的供电VREGIN20和BAT_VOLT都正常,连续换2个芯片都还是不出来,都不晓得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