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水波纹求助

楼主(2013-03-31):
液晶水波纹求助,如图,想了解下这种水波纹是背光引起还是屏面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A:
供电部分电容的问题。

MLJ
正解,和本人想的一样

网友:
这一般是高压部分的电容几率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部分电容的问题。

我觉得不像,这个屏是AOC的,我换到三星的机子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水波纹是固定的,不跳动,我有些怀疑是背光板那几张膜的问题

网友:
看看驱动板的电容吧楼主

网友:
都不对,我拆屏面板下来看过了,不通电,不接高压,迎着光线,就可以看出纹理,是屏面板本身的问题,就是不明白屏面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屏面板啊。。。

网友:
我也收到过一台,百分之九十是屏坏了

网友:
难道是潮了?屏上那几层膜的问题么???

网友B:
是屏的问题,需要换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屏的问题,需要换膜。

同意。就是面板问题。
横纹是驱动板问题,45度斜纹是面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的问题,需要换膜。

就是不明白偏光膜为什么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就是面板问题。
横纹是驱动板问题,45度斜纹是面板问题。

不明白偏光膜为什么会坏掉?

网友:
还没见过哪模会坏的,这模也能换吗?????能换大约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