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 acer 4745G

楼主(2013-03-31):
接修一台ACER  4745G   i3   独显  开始电流跑0.8  不亮机  刷程序 等等 等等  无果   考虑交换板  反正也不是很贵、和客户说好价格。  年前发走  深圳的一家公司   淘宝网上网名  张兮兮  蛋疼开始   那时候离过年很近了   其他几家都说来不及  就这家答复 年前可以搞定  发板 交易  3天后顺丰发回主板 点不亮 晕死了 联系后说要到年后了   无奈  。。。。。。。。等吧   一直等到正月十五   发板回去  再发回  几天后 板是回来了  点亮  以为万事大吉 可是。。。。。。键盘 触摸板不可用   交流了下  连整机 发到深圳  。。。。。蛋疼加剧    屡次催促  就是不发   说我CPU 不行  又是几天 考虑到在其他家买CPU 怕出岔子  (卖板的到时说什么测试版  正式版 等等麻烦)在买主板那家买了CPU   300就300  贵点就贵点  I3 350     回来说测试好  还给我视频看机器  说 好了  要我淘宝上追加好评 才给我发货  哥无奈之下  就从了他 。。。。。。。。。。。回来后 哥更蛋疼了   键盘  触摸板  最久用1小时  最短 开机就不能动 再联系卖家   电话打了N多  不接  旺旺上留言 不睬 无良的商家啊   这是把哥架在火上烤啊 。。。。。
前后搞了2个月  机主搞得要和我拼命   无奈啊  无奈  。。。。。。
昨晚  拆机  从论坛上下载 重刷了几个EC和桥的程序  有的开得了机 有的开不了机   换了EC   还是老样子  键盘 触摸板不能用时可以键盘开启无线网  调整屏幕亮度  接USB 键鼠  正常  哪位大神有经验  麻烦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到底  故障点  在哪儿呢  ?
如果程序的话  刷过了N个  能开机的  大都一样 进系统 时间不等就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这时 笔记本上键盘可开启无线网 调节亮度)

如果是 KBC  这款机器 应该在EC里  换过  一样

如果键盘外围阻容件的话 不应该系统里 键鼠不能用  可还可以开关无线网

猜测 哈有可能 什么元件 热稳定性不良   可有时冷机 进系统 键鼠就不能用了

BIOS设置时  和进系统情况也一样   有时可用的久  有时进去就卡死

应该什么思路  各位大神  请支招 。。。。。。。

网友:
哥凌乱了  。。。哥凌乱了  。。。哥凌乱了  。。。

网友:
一般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ec   桥 的程序  都刷过 N遍了
程序坏  还能进系统最长可用1个小时  ????  求解

网友:
你就没换过键盘试试?另外测试用的CPU会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你这个机器说不定还真是卖家把你CPU换掉了你还倒给人300元

网友:
如果键盘问题   那触摸板  咋也同时不能用  ?  可是系统下不可用时  还可以开关无线网 调节屏幕亮度

网友:
自己顶下  大能啊    快来帮帮我啊 。。。。。。。。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dell的型号记不清了   和你的现象一样 可以调节亮度   其他不好用  后来换了HM55好了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主板有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   可是  是主板上哪些相关的电路问题呢 ?

网友:
悲催的维修...

网友:
个人认为跟桥有关系   ,  再一下换个CPU看看吧  会不会是给你的CPU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哪位能给分析下原因 好啊 ?》  要知所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B:
这个叫张兮兮纯粹是个骗子来的,说明交换,其实是拿一些机器去修,所谓换出来的一般都是维修过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张兮兮纯粹是个骗子来的,说明交换,其实是拿一些机器去修,所谓换出来的一般都是维修过的,大家一定 ...

这个都被你看出来了  ?  难道兄台也上过他的当  ?

网友:
乖乖   论坛这么多人  帖子沉的好快   自己顶下

网友C:
终于搞定了    机器连续测试了3个多小时 没问题   第二天测试了一下午OK   解决了问题 很简单 多谢10楼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定了    机器连续测试了3个多小时 没问题   第二天测试了一下午OK   解决了问题 很简单 多谢10楼提示

换桥搞好的吗?分享下!

网友:
说不定就是触摸板的问题 不接触摸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