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Y 不开机维修小经验,以及BIOS

楼主(2013-03-31):
     上海那边发来一片华硕的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一个小指示灯能亮,电流没一点变化,也无法关机,待机电流0.03A,触发之后上到0.035,基本没什么变化,

     看了一下机器的配置,AMD的cpu,880的北桥,独显ATI,板子有两个小块,主板的板号是K42DY, 无线网卡小板上面是K42JC,好吧,先不管,搜下论坛有没有通病,查找一圈发现,图纸没有,连点位图也没有,维修过的兄弟也寥寥无几,看来是无经验可循了,悲惨~~

     先刷了个bios,论坛上找的,发现刷了之后,彻底不触发了,无奈,只好刷回原来的bios,看来没有便宜可捡了,只能死磕了,根据华硕的大概的时序,查开关到EC的 PWR_SW# 其次就是EC发到南桥的PWR_BTN#信号,以及南桥返还的SLP-s3#-s5#信号等,找了份K42C的图纸 I3 PCH的构架,所幸EC用的是同一款,参考着维修吧,

开关到EC的信号正常,接下来就是BTN#信号了

这个信号,无论怎么按开关都是3.3V不跳变,难道是EC这一块不行,自身工作条件不满足,不发出PWR_BTN#给南桥,导致无法触发南桥退出S5状态?

   好吧,既然发现BUG,那就开干吧, EC的BTN#信号要跳变,需要几个条件,自身的工作条件有,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信号 acin,还有LID休眠信号不能为低电平,以及BIOS资料等,一番苦苦的追查,无果,条件都正常,由于没有完全对应的图纸,和点位,维修陷入僵局,EC我不想换,基本上EC 不发烫,损坏的几率微乎其微,,,,点起一根烟,在看看吧~~~

       再次通电,按开关,还是一个死样,但是我看到一个指示灯亮起来了,说明触发还是有反应的,想起来修过的仁宝的板子,也是电流上不去,按开关能触发指示灯亮,但是南桥不出SLP,又突然想起修到过最经典的板子,CQ40 AMD芯片组的,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同故障,但是EC的BTN#有跳变, 而这块板子btn#无跳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搞南桥吧........

   基于AMD的板子修的少,基本都是干北桥,所以参考了下CQ40的南桥条件,待机3v,这个是必须的,还发现了一个待机1.2V的ALW电压,32.768不影响触发,有个电感待机就有1.2v的电压,再次充满信心,拿起板子,杀!

      上几张板子修好的图片,上面的电感,我做了标示的。

测了全板的电感电压,发现只有3 5v 而没有1.2V, 看来最终的故障还是这里,图片3上面,我标示的两只电感是并联的,实际上是1.2v待机电感,芯片的型号DJ=XX,当时没电压,我把背面的产生1.2v供电芯片用风枪加焊了一下,电压出来了,触发一次性点亮!

  最后总结,这个板子的故障其实是南桥缺少1.2v待机电压,导致不完全触发,前面在EC的BTN#信号上死磕,也是因为没有检测到那个电压,导致不跳变,  AMD的板子总归还是修的少,走弯路了,。。最后附上此机器的BIOS,

 会员14182842元2022-12-4 15:16

网友:
说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关于有些小芯片  上面没有型号 ,只有AF=XX  或者BD=XX之类的 ,要查明型号,请下载此附件,最新版的,

下来以后发现文件版本是090424,已经有的童鞋就不要下了哦。。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待机芯片 坏得多   辛苦了

网友:
这个按照时序是可以修出来的 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肯定不会工作了

网友:
看似简单,真正修起来思路好难

网友:
修起来,的确是走了弯路,没图纸的情况下 的确是不好修,,

网友:
不开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待机的1.2V在图纸上可以看到的吧

网友:
经验胜于一切啊,叫我打死不会考虑南桥

网友:
厉害,现在知道少AMD笔记本南桥还有个1.2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南桥缺电压,ec也会不发出pwrbtn#呀,学习了。

网友A:
k42jc和k42dy的BIOS通用?

网友:
PWR_BTN#
是谁使它跳变的,怎么感觉是e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42jc和k42dy的BIOS通用?

不通用,板子有两个版号,一个在主板上面,一个在无线网卡的小板子,即电源头那快小板,
  主板的板号是K42D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通用,板子有两个版号,一个在主板上面,一个在无线网卡的小板子,即电源头那快小板,
  主板的板号是 ...

有实物图最好。
你传的K42JC的BIOS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图最好。
你传的K42JC的BIOS是什么意思呢?

有实物图的,我上传的板子照片,第一张放大,可以看得清版号的,无线网卡那个部分也有版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图的,我上传的板子照片,第一张放大,可以看得清版号的,无线网卡那个部分也有版号的

仔细再看了一下。你这个板子是K42DY,BIOS应该也命名为这个吧。呵呵你命名为K42JC我还以为你的板子是JC。。。。

网友:
最后就是南桥缺了个1.2V的待机电压是吧!

网友:
{:4_128:呵呵,不错 啊。。用疯抢法修电压。。

网友:
如果是我我早干南桥了,看来我必须有耐心才行啊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极少碰到1.2VSB不正常,EC的PWRBTN#不动作的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就看思路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