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知道最新3代I3-3110M平台,PCH南桥估计大多数没见过

楼主(2013-03-31):
修到一台最新的HP G4,G4有很多版本,甚至有AMD平台的。
这款是最新的I3-3110平台,南桥用的不是HM67 ,而是X222B757,据说是HM78系列的
故障是进水,需要图纸,找了N久都没有找到,原来是太新的缘故。
图纸板号是DAOR33的,哪位仁兄有的话,我愿意花钱买。

处理器图片:

网友(点评):
无CPU供电显卡供电,这个与南桥及发往南桥的信号关系很大。参考HM65。或者直接看7系列白皮书。很清楚的。

网友:
对于这样的,先看进水部位,然后清理烤板,最后换干桥换ec

网友:
4楼的方法清理烤板,加电看故障现象,确定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新机,很少会有图纸!

网友:
无能为力

网友:
万能的淘宝试试吧
也许会有的

网友A:
楼主具体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还没见到过,楼主求助T宝大神们吧

网友:
新机子图纸不好搞  进水机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 在加电看是什么问题吧 运气好的话 也许清理干净了就好了! 若是不行 在看具体情况下手修吧!

网友:
有位广达工程师可以问问楼主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29438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要是找不见就 忙修吧  进水的就按进水的修  断线 腐蚀慢慢来 祝你好运

网友:
主板是sljbe芯片,hm77
BD82HM76 SLJ8E SLJBE BD82HM77 SLJ8C BD82HM70 SJTNV

网友:
这么新的东西还真没见过    T宝这图估计也不好找。

网友:
这款机器太新的,应该是找不到任何资料的。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但是是usb口不能用,没去找图纸。

网友:
机器太新了 很难找到图纸的

网友:
先处理进水,明显腐蚀元件把,然后上电看什么情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具体什么故障现象

现在的现象是可以开机,但电流0.3左右,显卡供电、CPU核心供电没有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手里只有2代的I3处理器,换上去一样的现象,不知是不是不支持2代I3。
参照HM55的上电时序,应该是先有显卡供电,再有CPU核心供电。
而显卡供电的芯片是一个16脚正方形IC,型号是0173-5193,找不到资料,自然也就无法查出其控制脚电压是否正常了。
CPU核心供电IC是NCP6132B,这个IC 的PDF我有,4脚是EN脚,其供电都正常,奇怪的是EN也有高电平,可就是没有核心电压输出。

网友:
哎,刚我问了哈淘宝的,这个R33图纸要1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