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使用20分钟就黑屏

楼主(2013-03-31):
长城显示器使用20分钟就黑屏,正常使用时电源板产生14.5V和5.2V。黑屏时17V和4.9V电压。
出现黑屏以后关机再开机还可以显示,但不定时黑屏有时几秒有时几分钟。
换了400V大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不良

网友:
刷下驱动看看。。。

网友:
灯管不良保护了也有这种可能,从电压上看不出什么问题,黑屏这种状况电压时有一些变化的。

网友:
高压板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
每次都是20分钟么?
先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黑屏时看看还有没有图像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的问题啊 或者是灯管

网友:
燈管老化  或者  電容 漏電  或者 是  高壓帶不起負載  排除一樣一樣

网友:
不是每次都20分钟。但第1次是开机大概20分钟,黑屏后先关机立即开机可以正常显示只有几秒到几分钟了。
我一会先代换一下电源板,不行就一个一个的代换

网友: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使用20分钟黑屏 电容问题呢?对于使用一段时间黑屏,应该首先检查灯管,可以使用排除法。其次才是高压板。当然在黑屏时应观察指示为状态和ONOFF信号。

网友:
先把电容都换了试试还那样不

网友:
明显是灯管老化了,先外接新灯管试下,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把電容全換了再說,如果時間都固定的話記憶IC換下來吧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问题嘛,先用高压板确定故障点,灯管坏了换灯管,不是修高压电路,不会修就换一根高压条上去就OK。

网友:
灯管有一根有问题,另外高压线圈有问题!仔细查这二个!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