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开机不显

楼主(2013-03-31):
今天接到一台4750的机器开机电流0.58A不显,问高手?

网友A:
按时序来。。。。

网友B:
先 自己测测看看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 自己测测看看那的问题?

没有上电时序。

网友:
没有上电时序,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来。。。。

没有上电时序,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