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讨论DIM总线精英G31无复位做个补充

楼主(2013-03-31):
关于DIM总线耦合电容掉了引起的的无复位一说,这里做个补充说明,今天跟老师找出来一个精英G31T-M7的来做测试 吧DIM总线的 DMI_RXPO的耦合电容拆了。的确是像  麦毅诚 所说的不跑码但是复位i依然是在的,最后在吧原来的那块板拿出来。把 DMI_RXPO 、DMI_RXP1的电容给拆了。。结果无复位,

结果证明了一点这个块板 (不是所有的板)DMI总线少两个电容会引起无复位
,如果硬要技术上的证明,我相信 麦毅诚 是对的 ,也可以怀疑这个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存在,需要时间来研究。但对于这个板目前是没办法做出更完美的解释,
经过这次的DIM总线一事,我学会了修板子不敬要细心。还要对于奇怪的的问题做研究。。
发帖子也要细心。~~还有再一次说明一下。。精华帖不是人为 是系统自动升级的,昨天饼哥也把我精华帖取消,今天有几个回复了,又自动升级了精华。。。。
所以在这里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 麦毅诚 提出的问题让我们有更深的学习方向

网友:
星期天还上课,怎么回事,还上小灶

网友:
兄弟没办法 最近关于这个DMI总线的问题 ,我都吃不后睡不好一直想这个问题,平时上课时间挺冲忙的。所以利用星期天,把这个板找出来。故障还原~作试验

网友:
既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不好意识不出来露露面!
但我不会作任何技术发言!

网友:
发这个贴是说明一件事情 。。你的判断是对的。。对于这个板东西没有绝对的

网友A:
那我也无多余的解释 过来学校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无多余的解释 过来学校就清楚了,

刚买了一块一样的板回来试验!回来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A:
你的精神值得做维修技术的人群揣摩。··就算是能测出不一样那有什么呢。。还是跟老师商量下直接把我们的板寄给你 不就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精神值得做维修技术的人群揣摩。··就算是能测出不一样那有什么呢。。还是跟老师商量下直 ...

有问题就要切底研究究竟!在研究的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很可能还能学到其它重要东西呢!经验也是靠这样积累回来的!板已经买了,也不会浪费!

这才是玩技术的人做的事,值得学习。
我的观点和你一样,遇到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你所说的学到其它东西,我叫它副产品,向你学习。

网友B:
前天晚上为了印证事实在给大家深刻了解DMI所以Taobao买了块和楼主那块完全一样的ECS G31T-M9 V:1.0作试验!
结果不用多说!肯定是PCIRST正常的!
看图看视频吧!
整板样子以及DMI电容部分,完全和楼主的一样!

先拆掉和楼主拆掉的同样位置的一个电容!结果是拆掉这个电容能够正常跑码!

再拆掉右边那个,现在的状态就和搂住那张图片一样的少了两个DMI耦合电容!结果是不跑码,但PCIRST依然是很正常的!

再补上之前拆下的第一个电容,这时的情况和我上次试验的有所不同,上次那块是拆掉同一通道的,现在这块是不同通道的!
结果也是不能跑码但PCIRST还是非常正常!不跑码的原因应该是中间那个电容的通道比较重要吧!这个问题没法分析下去!要和BIOS的编程结合起来!

最后装好全部电容!比较多余!

这个试验中为了更准确我用了两块测试卡!一块是原装技嘉的,另一块是平常的!
世上无灵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天晚上为了印证事实在给大家深刻了解DMI所以Taobao买了块和楼主那块完全一样的ECS G31T-M9 V:1.0作试验!
...

真的很佩服你的这种精神!专门买块板回来研究!对于你说的拆掉右边的电容不跑码,DMI总线分为两个通道X4速,两个电容为一对,也就是两个通道,VC1 VC0。DMI总线定义中,VC1是一直处于最高优先级的,那么当ADS#信号从CPU发送出来到北桥,北桥要发到南桥的时候,这个时候DMI总线没有任何数据传输,应该优先从VC1通道发出,而拆了VC1通道的电容,信号耦合不到南桥,南桥不会发出CS#片选信号,我感觉应该这样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楼主的主板是品牌机的G31T-M9吧,麦毅诚 的是普通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佩服你的这种精神!专门买块板回来研究!对于你说的拆掉右边的电容不跑码,DMI总线分为两个通道X4速 ...

有这个可能!但这个问题我答复不了,研究还没有那么深入!信号只知道走DMI通道!要验证这个问题估计又要折腾一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主板是品牌机的G31T-M9吧,麦毅诚 的是普通板

不知道版主的意思?
请问从那里看到我的是普通楼主的是品牌机,我怎么看不到有任何区别?就算我的是普通零售楼主的是品牌机那又怎样呢?DMI的启动优先级别会有不同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