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LA-5081通病

楼主(2013-03-31):
G450电流是0.01-0.33-0.9-1.1 这是正常机器,故障机器是0.01-0.45-0.9或1.1不显。故障机的U53U50 JP28的13脚PIC_RST3.3和cpurst1.07和好机器一样,BIOS调换了U49补上了。南桥换了。空板上电好机器是0.63坏机器是0.73
cpu
通病
同意楼主:
5.0
勇往直前倒计时
同意楼主:

网友:
来自: 广西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现在这机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网友:
嘛意思?是想求助,还是想卖贴?

网友:
手中有两个板子,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我对比的坏的电流是有点偏高,哪位仁兄知道这个机器的通病。USB 口和U50U53拆掉了

网友:
网卡,声卡,PCI卡。和显存都干丢了,还是不行。我以前修的显存拆掉能亮机,我记得E40 这个机器显存爱坏,E420 的BD95280淘宝上有好多假的,吃过不少这样的亏

网友:
表达不明白。也没看到修好。

网友:
慢慢来,总会修好的

网友:
独立的还不集显的 显卡搞了没有

网友:
有示波器吗?

网友:
U口是通病,BIOS也爱出问题,还有南桥

网友(2014-07-13):
楼主这到底是好了没有啊?

网友:
修好通知下 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