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有一公分横带,还有横线

楼主(2013-03-31):
求助,各位帅哥 美女们,谁知道显示器液晶屏在中间有一公分左右的横带,和屏幕上方有几条横线,是哪里坏了,是液晶本身还是驱动问题,它们的颜色会随着图像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最好发个图上来

网友:
屏坏了。确定

网友:
是屏电路板连接屏的接线出现了断线的情况,这种问题基本无法修复

网友:
是屏电路板连接屏的接线出现了断线的情况,这种问题基本无法修复除非换屏

网友:
拿工厂用专用设备可能修好,只是代价太大,不值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关注,若是液晶连接屏电路的连接线坏,天大的悲剧,可恶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上来

请问这能修吗?

网友:
屏的问题  修不了了

网友:
屏幕坏了  没用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好像是屏坏的` 只是有点难看`其它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百分百的屏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