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3-03-31):
先上传时序图,(此板子不触发,带电插20PIN  ATX插头,晃动,有时可以触发,诊断卡FRAME灯常亮,CLK、RST偶尔可以闪下,短接开关针不能关机)按时序先量VCC_RTC有3V电压,RTC_RST也有,14、318晶振电压量过但不知道正常不,反正RSMRST量了有,然后短接开关针,IO对应脚有跳变,SLP—S3#量了有3V多,然后量了ATX_PWRON有5V(点位图上只有这个,不知道和时序图里PS_ON#是不是同一个信号),按时序图上应该到这里电源没有坏的话就应该触发了,但是短接开关针风扇不转,明显没有触发啊。
       前面我说了的,带电晃动ATX20PIN插头,有时可以触发,触发之后CPU发热,核心电压量过1.4V,正常,IC什么CLK_IN不知干什么的还有OUT量的都是1.5V的样子,IDE无复位、内存电压1.9V,点位图上几个MOS管1.5V、5V的电压也正常。量了很多,记不太清了反正按点位图上量的,IO、南桥我觉得应该都没有问题。压桥没有用,就是前面说的带电晃动ATX偶尔可以触发,但触发了不正常,不上U显示什么B1,后来OO也显示过,感觉就是哪里虚汗但是还没有找出来。最后有压北桥,没有用多大力气,芯片碎了,北桥咋这么脆!!!                                       还有要说一下,华硕的点位图为什么看了一遍,关掉之后再打开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么回事??重新下PCBrepair和点位图安装也不行,用原来下的安装包夜看不到图了,这么回事,PCBrepair没有提示错误,我电脑上装的有冰点,但是处于解冻状态,应该跟它没有什么关系吧!!!
          写了很长很长求文明回复!!!

补充内容 (2013-4-5 14:30):
ATX_PS_ON和SB_PSON有什么区别,ATXPS_ON和PWRBTN#有什么区别,看的点位图,SBPS_ON3.4V短接开关针有跳变,ATXPS_ON则无跳变,持续5V,无SLP_S3#

补充内容 (2013-4-6 16:16):
不触发的问题搞好了,对AMD芯片组熟悉了不少

网友:
你看开关到IO 的脚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电压3.3       IO到南桥的PWRBTN信号有没有高低高跳变,电压3.3     南桥到IO的SLP_S3有没有跳变 至于是高低高还是底高低就不怎么清楚了。反正SLP_S3必须有跳变就对啦。

网友A:
打下ATX插座的阻值,会不会有的针脚被腐蚀了,接触不好,疑难杂症最后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引起的

网友B:
小弟全身不够100斤  全身压上去北桥都未曾坏过 求压坏北桥之秘籍

网友C:
LZ说的SLP-S3已经是3V多了,应该是触发工作正常,但PWRON还是5V,证明没有被IO脚拉低。可以查下电源14脚PS-ON到IO的线路。LZ说带电动电源插头有时可以触发,应该是PS-ON到IO的线路有接触不良的现象,如果线路正常的话,可以换下IO试下。首先解决了触发的故障,才能往下一步查。

网友:
劳力学习劳力学习

网友D:
slp_S3不是开启内存供电的吗?有电压,但跳变没不知道,其他都有跳变,SLP_S3为什么要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的SLP-S3已经是3V多了,应该是触发工作正常,但PWRON还是5V,证明没有被IO脚拉低。可以查下电源14脚PS- ...

我说了就是晃ATX触发了也不能跑码,所以我怀疑桥,因为桥离ATX也很近,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全身不够100斤  全身压上去北桥都未曾坏过 求压坏北桥之秘籍

我的板子在我没搞这一行前找人修过,本来AMD的U有问题,那搞维修的B给我加焊过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的SLP-S3已经是3V多了,应该是触发工作正常,但PWRON还是5V,证明没有被IO脚拉低。可以查下电源14脚PS- ...

我现在有个问题,我这个时序图是在迅维论坛上找的,可是又在论坛上看到别人修这个板,发的贴说CPU PG OK是北桥发出的,看时序图ATI不是应该由南桥发PG OK给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ATX插座的阻值,会不会有的针脚被腐蚀了,接触不好,疑难杂症最后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引起的

阻值打过没有短路胡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的SLP-S3已经是3V多了,应该是触发工作正常,但PWRON还是5V,证明没有被IO脚拉低。可以查下电源14脚PS- ...

上次说错了,SLP_S3#没有啊,SBPSON 3.3v短接开关针有跳变,PWRBTN#也有跳变,但是ATXPSON#持续5V高电平,ATXPSON到ATX插座附近的两个点,(点位上找的)用万用表打是通的

网友:
按时序图上,PWRBTN#应该是IO发到南桥,为什么点位图上查BTN#只有IO那里有,南桥附近没有

网友:
SLP_S3#时序图上应该是南桥发给IO的,为什么点位图上只有IO附近有测量点,南桥附近没有呢?

网友:
发现短接此图十字准心的那两个脚可以,触发,有没有高手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lp_S3不是开启内存供电的吗?有电压,但跳变没不知道,其他都有跳变,SLP_S3为什么要跳变?

SLP_S3是开启内存供电 那slp_s4是干什么的呢?  SLP_S3是开启主板上所有的供电

网友E:
这是个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说的SLP-S3已经是3V多了,应该是触发工作正常,但PWRON还是5V,证明没有被IO脚拉低。可以查下电源14脚PS- ...

看你上的图知道了,不开机有可能是IO或线路有问题,也可能是南桥,先换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什么型号

M2A-mx

网友F:
这个多半是南桥部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多半是南桥部题了
不是南桥,南桥是好的

网友:
有没有人来讲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