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宏基4741G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3-03-31):
今天早上拆机清灰,装好机,开机,电源灯亮了一下就没反映了,插上电源,电源上的灯也灭了。还是没有反映,怎么办啊???已经过保了!!!该怎么办啊!!有没有南京修电脑的高手啊???

网友:
主板短路了 完蛋了

网友:
快来人帮忙啊!!!!

网友A:
找专业人修啊,在这能问出什么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人修啊,在这能问出什么来啊

就想看看这里的有没有谁碰到这种情况,修的时候心里有数了,省的被人坑啊

网友(2013-08-16):
可能是你装的时间没有装好电源开头线有没有跟主板的卡扣连紧,把内存再插上次要注意内存插的时候要插紧如果长期没就主机清洁内存会出现氧化作用最好用橡皮擦擦内存条。

网友:
遇到二款4741G的机器犯的都是一种毛病,(1)不知是否为通病?待机3V5V处一稍大的无极贴片电容(19V的)短路----拆除短路电容,并注意测试周边场管是否有不良……

(2)CMOS电池不拔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但拔了电池后就会自动上电并显示正常,可进系统(一台进系统正常,另一台进系统后报错直接蓝屏,南桥暴热)----但,但却关不了机……刷BIOS无效。

后一台更换南桥,一台更换3V5V芯片及场管及料板上的EC,OK

网友:
可能那里没装好短路了吧,再拆开直接单板试试

网友:
没装好,碰到哪里了吧。

网友(2013-09-20):
引用 网友B:
还能修吗????大约多少啊!!!

LZ 不是维修这一行的啊,先来问价钱,LZ真的很聪明,你这种情况,300多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
吸取教训了吧,应该找找专业的维修人员看看,或者在装一遍

网友(2015-02-08):
NO  ZUO  NO  D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