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触发0.24掉电,待机0.14正常。

楼主(2013-03-31):
     +5VS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谁产生的,知道的告诉我撒。

网友:
通过LC震荡电路产生的。电源IC给出信号产生。明不?

网友:
震荡电路产生的 ,可以看看相关的电路

网友:
待机0.14就不对吧,待机应该就3V5VIC发热吧

网友:
我不会看图

网友:
待机偏高,先别考虑别的,阻值就不正常,应该有微烫的地方。

网友:
你的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毛病

网友:
你的机器待机不对 0.014才正常 你摸板子吧肯定有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