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谁给我思路啊

楼主(2013-03-31):
机型。联想T410.。故障,待机0.02A 开机跑到0.2A又掉电到回待机。以前修了2天没修好,第3天不知道为什么又好了。给客户装上2天后又是这故障,瞬间测量所以电压瞬间多有。明天准备换QM57。大师们给点建议啊。。
掉电

网友:
我不是在灌水先说明,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我最后把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掉了就好了,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你是插着键盘的吗?那个键盘的开关易坏

网友:
我全部拆开了。CMOS电池拔了。就反复到0.2又掉回来,反复这样。这I5的机子 毛病真多

网友:
我遇到华硕I5的机子也是这样~~反复加电~~~最后只能换板子了~~~没修出来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谁代工的, 还有就是桥是HMM好多的 55还是67呀

网友:
待机芯片加焊一下 3 5v都应该没出来 条件没满足都肯定

网友:
这个好像3v5v电源芯片坏的多。

网友:
兄弟们,这板子有时是正常的哦。可以加电可以显示

网友:
坐等结果 我也有一台准备换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加热QM57就可以上电了 冷的时候不行

网友:
可能是欠压保护。起不来时看少哪组电压。

网友:
今天换了个全新的南桥,还是一样,准备退钱还客户了。。。。5555555555555亏大发了

网友:
哇 不会吧

网友:
完了这板子废了

网友:
可能是哪个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维修 有时候很蛋疼 同情楼主

网友:
电容 我多换遍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