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945GZ-M2主板装系统坏系统文件

楼主(2013-03-31):
修一台联想主机主板型号为945GZ-M2 装系统坏系统文件 一般在恢复系统文件提示文件损坏。如果在别的机子上装好系统,装上这块主板上运行蓝屏。现在确定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哪位大师修过这般是那里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先,希望有用

网友:
蓝屏代码查询器

网友:
跟大牛们学习一下

网友:
蓝屏代码查询器真的好用吗

网友:
这戏问题一般都是供电不良引起的!注意一下又没有鼓包的电容,如果看不到就要用示波器测量每项供电有没有杂波了!还有内存部分也要注意!

网友:
能开机,但提示文件损坏的思路:
硬盘读取文件块到南桥,南桥通过总线到北桥,北桥存放块到内存,直到读取块完成成为我们抽像中的一个文件(实为二进制),然后cpu 处理,处理好后通过北桥放回内存,内存又通过北桥发送到显示或发回南桥存放.

容易产生问题的有几个,  内存,北桥,cpu ,都是高速.
处理方法:先安装好小型系统,先用memtest86+扫描,确定最小系统有没有正确识别内存数据的能力.一般这时扫描就会见红,看红的情况,不规则就是内存部份有问题,有规律就查cpu和北桥.南桥因为是低速,有问题的情况很少.

另:这个adp3XXX的cpu供电芯片易不稳定,可以打波确认,没波就代换尝试,这块板子的cpu固态也容易出问题,可以拆下靠近电感的一个电容测量ESR,大于0.1欧就是失常.北桥供电的1.2官子也容易出问题,表现为电压正常,各种手段也测量不出来,但换了就稳定.

分析得非常好

网友:
用原装系统试试

网友:
ECS的主板 容易坏的是  BIOS   CPU座子     如无其他头绪可先考虑

网友:
换个内存条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装系统蓝屏,看电容,CPU,内存供电电容不良,或者电压偏低!会造成一旦运行程序死机蓝屏!感觉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华硕的板,GHO系统无问题,等重启进系统就会蓝屏或各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