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台联想19寸显示器

楼主(2013-03-31):
一连好几天都没什么机器修的,真他妈闷得慌。在不来生意准备出去旅游几天的,春天的风景多么美好。还好今天一大早一客户拿过来一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于是谈好价格让他等待结果。
    很快将外壳卸下来后,发现高压板上无明显烧毁的痕迹,电解电容也没有鼓包的。于是拿表开始测电压,开关键无3.3V,驱动板上稳压芯片无5V电压,说明从电源板上一直没有电压送给来。再测高压板上的5V和12V滤波电容均无电压产生,目标范围逐渐缩小。测量保险丝有230V电压,将万用表调到蜂鸣档分别测  整流桥  大滤波 开关管 ,也都正常。奇怪了到底哪里不出电压。于是上论坛搜了一下这种故障,黑,真走运,碰到和我一样的例子了,照葫芦画瓢将主控芯片外部连接了一个22微法/50V的用于滤除杂波的电解换掉,在更换之前我还特意测量了一下该电容的对地阻值,几乎为0了,难怪呢,换好之后,心里美滋滋的,心想这钱就这么到手里了。
      谁知通上电后,开关还是不亮,顿时心里那个气氛呀一下跌落千丈。哎,该我倒霉呀,没办法拿起表笔继续测,电源这部分也基本量的差不多了,也没发现啥短路的地方,通电后小灯泡正常亮一下就灭,说明电路上没短路的地方。于是怀疑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不产生电压呢,仔细看了一下芯片的型号为LD7575的,果断换之,正好有一样的型号。加电试机,起来!起来!亮起来!成功修复。
      望师兄们看后好评如潮。。。。。

网友:
兄弟 你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这个问题简单的 再简单不过了 呵呵

网友:
这个贴怎么又出现了我看到 了不止2次

网友:
按以往的经验,这个故障很有可能是雷击造成的,最近雷雨天气多。

网友(点评):
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显示器就是被雷击的

网友:
新手应该鼓励。

网友:
电容可开始鼓了

网友:
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顶一下

网友A:
我看到电源上有5个电容都鼓起来了!

网友:
我从图片上看电容鼓了呢。没给换?

网友:
就是嘛。明显电容鼓包了。好几个呢

网友:
换几个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B:
求图中灯泡应该连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如果12v、5v滤波电容没有问题,滤波电容310V正常,就该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了!

网友B:
求图中灯泡应该连接在什么地方?

新手学习中,跪求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图中灯泡应该连接在什么地方?

新手学习中,跪求师傅指点

     保险上

网友:
还有几个电容也鼓包了,以后先查5757

网友:
光电源板可接吗?就是把电源板拿出来 单独通电 然后接灯泡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多干就是经验

网友:
看来还不是一般的菜。但是精神可嘉值得表扬哈哈

网友:
这还叫没有鼓包的呀,我一眼就看到5个鼓了

网友(点评):
呵呵,好眼力!图片上的电容确实是鼓包了,我是借用别人的图片上传的,正好这张图片我忘记拍摄了,而且跟我的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保险去掉  接灯泡  亮下灭 正常  长后级有短路

嗯 谢谢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电源上有5个电容都鼓起来了!

我看也是,楼主竟说电容不坏,真不知道是不是相机坏了还是楼主近视太大了。。。。。。。。。

网友:
电容怀孕了 难道楼主没看到吗??????????、

网友(点评):
这张图片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也是,楼主竟说电容不坏,真不知道是不是相机坏了还是楼主近视太大了。。。。。。。。。

真不好意思让大家对我误会了。本来是没有这张图片的,但是我想让大家开开眼界,因此才在别的地方弄上来这张图片,引起大家的言论。但在我这个高压板上确实没有发现鼓包的电容,要不我早秒杀了。。。

网友:
看了帖子才知道楼主真的是运气好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还有好几个电容不行的,换掉吧,要不还坏

网友:
版主這篇帖子好像在哪看到過  有抄寫之嫌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一个容易忘记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图中灯泡应该连接在什么地方?

把原来的保险去掉,  接上灯泡的两根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