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最为奇怪的问题有谁见过啊

楼主(2013-03-31):
客服送机器过来说开机没显示,接上可调电源开机0.45到1.20在掉到0.66接着就掉到待机,在开一样,跟客服说着是主板坏了修好要240块钱,客服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拆机,查找思路各个电压都正常,在基地看下是否有一样的问题,看到了个相似的,说烤了HM55就好了, 那就不管了上BGA烤吧,  烤完试机,故障依旧,没思路了,找我同事问吧 他二话不说,直接跟我说是内存坏了说G460跟Z460开机掉电是有根内存坏了,说是通病说只要是2根1G的那就是坏了一根,于是就试了下,还真是坏了根内存,装机试机,试了一个多小时竟然死机了关机开机找不到硬盘了 又关有开还是一样, 冷机开下硬盘找到了,不到5分钟死机在接着就找不到硬盘 重启还是一样,  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会是哪里引起的呢,不会是烤了下HM55吧

网友:
之前有遇到一样的问题,是dell n4030 机器,换了hm57北桥还是一样问题,拆下再重新直球时发现一个点松脱了,应该就是那个点造成接触不良,补上胶再bg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