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牛帮忙看一下HP 541出现这种花屏!!在线等、、、

楼主(2013-03-31):
HP 541出现这种花屏 是液晶屏哪个元器件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牛们指点一下

网友:
外接怎么样啊.换屏怎么样啊

网友:
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这个故障你要用替换的方法确定故障范围,先外接显示器测试下,大概可以确定是否显卡问题,外接不花的话,再换个屏上去试下,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部分故障。

网友:
外接不花屏,显卡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液晶屏哪个部件问题了!!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我试过外接不花屏,显卡是没问题的!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排线的问题会这样花屏么??

网友:
最好换屏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可我这没141的屏呀!如果是屏坏了办法修不?

网友:
排线不大会坏的,要坏就是屏轴的地方压断,看看屏轴的地方就知道了,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几年的经验来看是屏坏的几率大。应该是屏模块松了引起的,你可以按住屏上面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拆下来 通用驱动板点屏吧,不好判断

网友:
排线的问题,要不就是显卡虚焊

网友:
首先外接正常不能证明显卡就是好的,快速判断先把屏排除一下呗,这样花很可能是屏的事啊!!!

网友:
先换屏 看看那在说 呵呵

网友:
换个排线,不行就是屏~

网友:
外接是好的就直接换屏

网友:
我有一个平板电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结果是屏的问题换一块屏就好了。

网友:
看你这样说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你按按屏上的压条部分。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