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无显

楼主(2013-03-31):
刚开始加焊显卡可以了 不过2小时又无显了,于是取下植球 还是无显, 以为显卡坏了 订了个显卡 上BGA 还是无显 电流有跳变1.05A左右稳定  求助师傅们 是不是其它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是显卡,V3000的通病,最好换个升级版的

网友:
你没量量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一定是没加好,把别的烧坏了

网友:
量量显卡到北桥 显卡到显存 的阻值  看看不放内存的电流。是不是一样。一样就不是显卡

网友(点评):
上内存跳变至0.93A 不上跳变至1.01A 是否正常

网友:
伤及到北桥了吧

网友:
没区别 说明没过内存   干北桥吧

网友:
做个升级版的芯片吧,用升级版芯片温度马上下来,也挺好用的,我的用升级版芯片后,都用一年了没事,原来就一个月修一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再重做下试试吧

网友:
cpu座的问题  *脏话*  干了北桥 还短

网友:
楼主还没有修好。?HP 3000  2000这些系列基本都是通病。都是显卡故障的多。显卡门啊 应该是把其他地方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