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30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3-03-31):
想求助下大家,MQ2场管,g极为19v,是哪个位置问题?

网友:
全图接上面的

网友:
自己顶下,求助

网友:
查下MR38,图都上全

网友A:
第4脚就是G级  19V肯定不正常的,正常应该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4脚就是G级  19V肯定不正常的,正常应该为低

大哥,给点有用的建议啥的

网友:
16PIN电压低于15PIN电压才可以为G极才能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