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修了四块主板

楼主(2013-03-31):
        那天没什么生意,俺是卖二手电脑的,笔记本加台机.久病成医,会点维修.有生意的时候实在不想倒腾坏机子.特别是主板,好的主板也就50左右一块,坏的板子也能卖20,没啥搞头.那天缺775的板,网上买的还没到,就从一堆废板子里找几块看看.
先找不缺件的,好多板都让我拆电容什么的了.
1,一块V星的P31,插上检测卡,一块不值5块钱的775赛扬CPU,插好电源,最后打开开关,检测卡闪了一下就灭了.显然是短路么.先看,没有异常的,再摸,一个三腿的管子烫手,肯定有问题呀,吹下来换一个上去,能开机了,但不走码,摸管子,还是烫.看看它周围,是块网卡的芯片.想都没想,拿起风枪直接吹下来.上机,,,,,,亮机.....装系统.....正常.为什么拆网卡芯片.......不知道,我听人家说这东西好坏.拆了不行怎么办,最多还是块坏板子,对我没损失.我修的是自己的板子呀.
2,一块映泰G31,试机程序同前,好运气,又是打开电源闪一下,再也不亮.又是短路.手摸了,没烫的地方,上万用表,,蜂鸣档,,先测CPU周围的的上管下管,具体叫什么管,我是真不知道,怎么测我也是不知道,但短路我是知道的,短路不就是两个脚都通了么.十几个管测下来也没用5分钟.真有一个两个脚都叫的.好办了,拆了,废板上换一个...到此结束,,板子很好.
3,致铭P45板子,买上当的,熟人那里拿的,看着板子上几个硕大的散热片,两个千兆网卡,100块钱收了就扔那了,想起来用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也就是焊的那儿虚了吧,主板上也没有BGA的地方,就CPU插座是针穿透板子焊的,就干这个吧,上面涂了BGA的焊膏,架在两边的桌子上,下面热风枪吹.我其实有个土BGA,但做台机主板容易变形,笔记本主板怎么烤都没事.烤熟,冷一冷.上机...好了.
4,一块铭暄的G31,开不了机,手摸南桥这边的两个三条脚的管子烫手,但管脚都有输出5V电压,似乎是正常的.再摸南板也烫手..再看上面还有个标,维修的标.不弄了,估计南桥短路了.
5,一块ACER的品牌机主板,点亮看见出字就死了.刷BIOS吧,,,网上找的....刷成精英的了.用100多块钱的编程器刷的.然后,就一切正常了.为什么刷BIOS,,,,不知道,这种情况除了BIOS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半天时间,没生意,复活了四块板子.一个算50,4个200,减去80废板钱,赚了160..没白忙.
在这论坛上发这种贴子,实在是有点关公门口耍大刀了.俺这半路出家的,四十好几的人了,再学电路有点勉为其难了吧.

网友:
看来还是经验比较重要

网友:
该学习 些基本功还是要学习的  慢慢来  以前的主板还算好修  现在的主板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给力之作,楼主强人一个!

网友:
楼主啊,我太佩服您了,修板子那么容易。。不服不行啊。

网友:
修的不错,佩服

网友:
这都行,芯片级的维修就这么容易搞,楼主给力

网友:
楼主实在强,我学了半年主板,一块也没修好过,有时在想学维修是不是也要天分啊!

网友:
能有半桶水的水平也可以混饭吃了的

网友:
哈哈,俺混饭吃主要靠卖东西,不靠修.会点维修很有好处,淡季的时候俺就专收有毛病的机子,是笔记本,坏板子也收,收破烂的给20俺就给25.修不好拆拆东西再卖给收破烂的还不亏本.坏的见的多了,猜也猜个8.9不离10.收本子,会维修还能避免收到炸弹.收本子都是从同行手上拿,没点毛病的都自己卖了,有毛病的他们怕砸手上就处理给我的.做二手的收这处本子也放心,真到自己店来卖好本子,还真不敢收.修自己的东西还有个好处,胆大,不用测不用量,不用有什么依据,想干哪就干哪儿,这次干准了,下次再碰到就有谱了.俺是没师傅的,四邻店里有师傅的弄不好的本子也找俺修.嘿嘿.半桶水没什么,让别人看着很有水就行了.

网友:
  呵呵,。楼主蛮有意思。,你以前是修家电的吧,。后来转行电脑吧。,

网友:
楼主第一块板,三端发烫短路,有三种原因导致:1三端坏,2网卡坏,3南桥坏。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自然是先干三端,再干网卡,最后干南桥了,楼主运气好,不是桥坏,呵呵。
楼主第二块板,应该不仅只1个场管两只脚短路,因为几相供电为并联的。

网友:
LZ,我都不敢说自己是做维修的了,汗颜啊

网友:
看着修板真容易啊,佩服啊

网友:
经验还是最重要滴。。。不过要是懂点理论那就更好啦。。

网友A:
第二块CPU场管击穿了,就换了场管,怕是用不长

网友:
修的都是比较直观的故障,如果断线,掉件,或信号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块CPU场管击穿了,就换了场管,怕是用不长

前几天才搞了一块12V那边有两个场管击穿,换了后阻值仍然没起来,只有200多欧,明显不正常啊,去了VCORE芯片阻值上来了,明显烧管连芯片都烧了,那芯片找不着,所以放在这都没管它

网友:
经验啊,现在缺少的就是它,慢慢积累吧

网友:
这个情况怎么和我一样一样的,我就是乱摸,摸到哪烫我就弄哪里,万用表也会撒,就拿万用表测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