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TPS51125ARGER-GP 不产生待机电压 +3D3V_PWR 和 +5V_PWR

楼主(2013-03-31):
分析 TPS51125ARGER-GP 不产生待机电压 +3D3V_PWR 和 +5V_PWR
其线性电压,+3.3V_ALW_2  +5V_ALW2 产生
基准电压乜有2V
有线性有基准.且待机的3  5V电感阻值都在130左右 基本说明芯片正常
想要待机电压3v 5v 产生..还得有一个开启.分别是  51125_ENTIP2  51125_ENTIP1  乜就是6角和1角 这里的电压为 1.5v  1.6v
开启正常应该为3.3V,好了到这里。说明开启不正常。
追查 51125_ENTIP2和 51125_ENTIP1
可以看到这两个信号同时受控与 3V_5V_EN通过N模丝 PQ4601 来拉低PU4606的内封装两个N
模丝管。使其截止 抬高两个信号
问题来啦!.这两个信号没有上拉电压...从图上看应该是由芯片 TPS51125 内部产生的
可我已经换了两个芯片了.求解释   3V_5V_EN 这个3.3V正常 电阻PR4602 1角3.3V 2角已经被拉低

网友(点评):
开启不一定要3.3V吧,是有个范围的。 找芯片的PDF说明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
+3.3V_ALW_2的阻值看一下。见过有短路的。

网友A:
有可能是3 5V有微短 导致芯片的保护了  看了你的这个阻值感觉有点不正常 可以用示波器打下3V 5V波形 看产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3 5V有微短 导致芯片的保护了  看了你的这个阻值感觉有点不正常 可以用示波器打下3V 5V波形 看产生 ...

芯片本身都保护了。打哪里的波形。。3V 5V的电感嘛

网友:
你是人才  哥哥啊 先出电压再保护 好不好  先测了 再跟我说

网友:
最好是打 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B:
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否发烫

找到问题了。同行动过手角。

网友(点评):
电阻换电容?还是拆件了

网友C:
具体哪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哪的问题??

9角 与10角        pr4604  pr  4605    同行不厚道    现在是南桥不出复位了。。。cpu已经发出PG了。整个板我找了一下。好像没有时钟芯片。不知道是不是集成在南桥了。。。。还是我没找得不够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9角 与10角        pr4604  pr  4605    同行不厚道    现在是南桥不出复位了。。。cpu已经发出PG了。整个 ...

不是cpu发出的。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的pg信号。。说明上电应该是正常的啦。。。

网友(2014-07-15):
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
我的开机瞬间有待机电流,TPS51125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ENTRIP1 2,难道是保护了

网友:
+3.3V_ALW_2的阻值看一下

网友:
3V5V_EN 为3.3v正常,把PQ4601导通,PR4602第二脚拉低,PU4606都为截止状态,51125_ENTIP2和 51125_ENTIP1是内部产生的,这样就不会被拉低。你可以把PU4606拆掉,看看两个开启信号是否正常,TPS51125坏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