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反复跑98 d5 c7

楼主(2013-03-31):
联想G31T-LM反复跑98 d5 c7跑到C7又返回跑d1 98 d5 c7了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压北桥还是一样..........无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3-4-1 13:19):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CPU有问题,开始的思路都没放在CPU上,想到英特尔的775CPU一般很难得坏的,终于遇到次E5300的CPU也有坏的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3237-1-1.html
cpu

网友:
没有过内存

网友:
换了IO还是一样的情况。反复跑d0 d1 98 d5 c0 c7..................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VCC clk PLTRST#

网友:
查网卡声卡试试

网友:
我可能会选择拆掉网卡,测内存工作条件,补焊桥! 查bios I/O的工作条件!呃.... 当电压正常,就只能追信号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CPU有问题,开始的思路都没放在CPU上,想到英特尔的775CPU一般很难得坏的,终于遇到次E5300的CPU也有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