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触发触发后无CPU供电

楼主(2013-03-31):
如图 VR-ON正常应该为高电位还是低电位,如果为高,那不是就会拉低Q91,到芯片这边不就是0了,现在是没有CPU供电,Q91被拉低,正常不正常

网友:
VR-ON正常应该为高电位

网友:
谁说开启信号一定的高电平

网友:
13脚sd  关机(低电平)。这是一个数字输入引脚来自系统的信号,在其积极的心态,关闭电路运作,将IC的静态电流的最大功率最低的国家储蓄。  vron 高电平才正常

网友:
VR ON  低电平有效 收上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