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3-03-31):
组装机看电影的时候总是花屏死机,用PPS 暴风  网页看电影都是会花屏,并且都在很短的时候内花屏,用鲁大师测试问题 50度  一切都是正常温度,扫描硬盘无坏道,内存测试也无报错,用鲁大师测试 一切都是正常的,并且通过了测试,关机后2个小时回来无法开机必须要拔掉电源然后再按电源开关放电,才能开机。出现的状况就像下面图那样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4-1 13:07):
7450的CPU

网友(点评):
此问题显示是显卡驱动故障,换一版本驱动即可解决!

网友A:
有人回答吗????

网友:
台机?板卡替换 你的问题既然可以故障还原就用替换法试试
估计楼主已经替换  不知道问题最后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显卡是集成显卡,但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出现问题,现在一切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内存那一块出问题。集成的花屏。

网友:
CPU挂了。换过几个了 AMD的

网友(点评):
大哥你 说对了 CPU的问题,我CPU是 AMD 7450 的怎么上上去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啊??

网友:
集成的就一定不会坏?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

网友:
按你上的图看是行不同步啊,找个独立显卡试试看呢

网友:
找个独立显卡试试,还这样就北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换一块独立显卡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是主板的问题,代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楼出找出问题了吗?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再换电源,再不行只有加独显,或者搞北桥了。

网友:
真能扯蛋哇。看电影花屏就是输出有问题啦。如果是集显那就加一块试下。不过也有很小一剖分是内存的问题,看好了,很小一部分。可能只有1%

网友:
上层说的对.有可能CPU坏了..我昨天也修到一台机.能开机.能进WIN系统.看电影就花屏.还有可能死机...楼主试下换个CPU...没CPU换就试下装系统..可能是装不进去的会提示数据错误

网友:
是电源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功率不够。所以集显也开不完。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试过加独显就好

网友B:
什么主板?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B:
如果是梅捷之类的板子很正常,不出小问题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
lz惜字如金,最起码说说配置,看你让大家纠结的

网友:
具体问题在哪,谁也不敢确定,挨个换配件,总能找到。先电源,再内存,显卡,CPU,最后才是主板。

网友:
挨着试试吧   建议先放个独显的显卡试试

网友C:
楼上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楼主搞好没啊    分享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楼主搞好没啊    分享下经验

还没有,正在换系统试试,内存换过了,问题任然存在,只要一看电影就会出问题,不会超过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梅捷之类的板子很正常,不出小问题反而不正常了

是七彩虹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主板?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七彩虹  MCP68-61  集成显卡

网友:
问题找到了,果然是CPU的问题。

网友D:
基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估计主板可能性大点!代换最简单

网友:
CPU 显卡 内存   显卡驱动这几方面;一一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是显卡的问题

是CPU的问题,换了CPU就没出现那样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人回答吗????

检查一下 桥的温度

网友:
只有替换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 桥的温度

温度正常,只要是放电影就会那样,不放用多长时间都不会那样。

网友:
我还要到了5000+进不了7K7的呢,进其他网站没问题

网友:
还真是CPU 的问题了,杂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