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电脑通病

楼主(2013-03-31):
采用AMD 的CPU ,故障原因均为CPU虚焊,用BGA设备加焊以下即可。

网友:
加焊不如重做,加焊的用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说的是神州的笔记本吗?怎么还CPU虚焊啊?是焊在主板上的那种吗?

网友:
应该是板载的CPU吧  AMD的CPU爱搞板载

网友:
板载的CPU都存在着虚焊的问题!

网友:
我修的神舟本本没有这么多CP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板载CPU

网友:
不能这样吧 呵呵

网友:
前几天还遇到一台 一体机也是CPU 虚焊,加焊够可以点亮。

网友:
板载cpu,遇到过

网友:
板载问题多。。。

网友:
是上网本吧

网友:
没碰到过板载的CPU神舟本,以后值得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
虚焊说明国产机技术不咋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板载的CPU神舟本

网友:
CPU 是板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