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电压偏低

楼主(2013-03-31):
+12V只有10左右、+5V只有4.4V左右、所有的输出电容是刚换新的,大电容电压有320V,7500B12脚有+20V电压,调可调电阻后+12V有+11.4V、+5V有4.7V,这是局限了,请大虾指教一下这个电容怎么处理。

网友:
换掉光耦 TL431 应该会好

网友:
这种情况调可调电阻终究不是办法,先换掉431和光藕,电阻还要调回来!

网友:
换换光耦 精密稳压管 查查取样电路

网友:
换可调电阻,测一下7500的8、11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未唤醒电源8、11脚电压为2.37V唤醒后电压为2.17V

如果更换可调电阻仍不行,可在5V、12V输出入到7500的1脚的反馈电阻上串接电阻,如先在5V的反馈电阻上串接1K左右的电阻,再通电测量5V和12V的电压来决定电阻阻值的变化,直到电压合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