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p-av12v14 上网本 开机掉电 怀疑是键盘 请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3-04-01):
机器 刚拿来  开机不用10分钟掉电 重启 到进度条掉 有时候能进系统 过一会就掉 开始以为是温度问题 拆开了清理好了  故障一样 后来发现 不安键盘 机器就不死机  按上故障就出现  刚拿来的时候 机器键盘还是好用的 现在 键盘不好用了  我想问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导致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原故障就是开机重启进系统界面掉电么?

网友:
原故障 就是 开机 不到10分钟掉电 掉电完了 再开机 有时候到进度条 掉电 有时候进系统又掉

网友:
你试一下能进PE不!能进PE不掉电应该是系统引起的,不过这样我问题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