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的故障

楼主(2013-04-01):
我的机子功放集成块供电电压只有14V,声音小失真大,是不是稳压部份有故障,场效应管供电29V,控制栅25V,输出14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21492

网友:
谢谢您《西山行》朋友,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查出降压电阻变值稳压管处只有4.1V,更换后已有5V,场效应管输出17V电压,但声音小失真大的故障还存在,面板控制全部正常,集成块PT2311换过,没有PT2311的原理图,到它脚上最高的电压有4.2V。
音量开到最大有声音不大的歌声和杂声。

网友:
好,学习了一下

网友A:
再次感谢《西山行》的指导,问题解决了。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运放需要偏置电压,两片NE5532四个放大器的偏压在这台机子是统一分压供电的,接+15V的电阻开路,偏置电压没有或太低,因此声音小且失真大,更换电阻后机器正常。对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运用少,知识掌握不够,走了不少弯路。谢谢《西山行》。

网友(2015-09-16):
引用 网友A:
再次感谢《西山行》的指导,问题解决了。由于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运放需要偏置电压,两片NE5532四个放大器的 ...

你好!请问是哪个电阻!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音量开到最大才听到一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