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楼主(2013-04-01):
总是蓝屏,蓝屏代码CA。不是经常性的,偶尔的。。有的时候开不开,有的时候你一下就开开了。开机了,玩什么都正常。

网友:
内存有问题,有可能

网友:
换根内存一试

网友A:
内存可能性大点,也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内存 或内存负载供电部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 或内存负载供电部稳定

负载供电。怎么看,我不会,麻烦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可能性大点,也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都试过,还是那样。

网友:
试过了,一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