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让人磨不到头脑的故障!!!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4-01):
今天遇到一块英特尔主板进不了系统,,先上图 !!!客户说装不了系统,,自己检查发现是装得了,,就是要进欢迎使用的时候就黑黑的了,,然后我进安全模式就能进了,,说明是显卡问题吧????请问大侠们这样的故障得怎么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确定是显卡问题的话就修显卡就行了。不行就换掉咯

网友:
我弄笔记本时碰到过,显卡驱动不兼容,我们笔记本时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后官网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或者用安装版的
再或者你把显卡驱动不要装 去官网下载
再或者换板 ......祝你好运

网友:
装不了西的肯定是主板硬件有问题啊。。。

网友:
插个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独立的可以显的

到官网下个驱动 不行卖他个独显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AHCI驱动!调回IDE,再装驱动!

网友B:
进一下VGA模式看看.....

网友:
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吗?坐等高人支招……

网友C:
内存也再现这处问题的,楼主看看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一下VGA模式看看.....

进VGA模式是可以进的,,就是这样我才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也再现这处问题的,楼主看看内存

内存换过了,,一样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安装纯净版的系统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驱动的问题,进安全模式卸载了 去官网下吧,也有的是驱动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D:
这个都不是pci-e的显卡,是老式的显卡,建议加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这问题折磨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不是pci-e的显卡,是老式的显卡,建议加个独立显卡试试!

独立显卡就正常可以用,,

网友:
问题是驱上去刷下屏1024 768 就黑了,,要不然就是花屏,,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不怎么敢确定。。时钟也换过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好处理的,先确实是什么产生的,你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网卡,声卡驱动全部删掉,如果能进系统就是驱动问题,如果还是不能在确定硬件问题,这类问题软件问题居多。特别是网卡!!希望对你有帮忙

网友E:
黑屏时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吗,如果能一般是驱动的问题,你可以换个win7 的系统试一下,你说独立显卡安全模式都可以显示,那说明硬件没问题吧,可以试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VGA模式是可以进的,,就是这样我才不知道哪里下手,,?

进去之后看一看显卡的驱动掉没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黑屏时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吗,如果能一般是驱动的问题,你可以换个win7 的系统试一下,你说独立显卡安全模式都 ...

黑屏是死了,,CPU是赛D的,,

网友:
我刚装的老方正也有同样的毛病,出了XP大旗后黑屏死机,包括键盘。我也换了版本,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我正在找以前的版本,看看如何。再不行就装纯净的看看。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死了,,CPU是赛D的,,

以前笔记本遇到过这种问题,特别是那种双显卡的,一到开机画面,不是黑屏就是到桌面死机,一把显卡驱动删了后就不会了

网友:
安装版系统.... ghost版系统你都试过了吗?win7?win8?试过吗?不安装任何驱动的你试过了吗?..如果你都试过.那就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就正常可以用,,

那就是板载的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一个AGP显卡试试。

网友:
先不要装集成的显卡驱动,然后在找官方驱动

网友:
加汗下北桥

网友:
调下分辨率看看。

网友F:
一般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大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北桥的问题比较大一点啊

跟客户报了北桥,,不修了,,那板是865的,,没价值

网友(点评):
让他买个独立的,至少能赚点

网友:
是没什么价值的

网友:
修版遇到过压根就不亮机的 插独显可亮机的 bios问题。这种情况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安一个最小化系统看看,能行就是硬件问题了,一个一个的装驱动,装到那出问题,那就是谁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换一个就马上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