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

楼主(2013-04-01):
金河田ATX-355WB&4就是代不动负载,不插硬盘光驱还工作,全插好后电源就不能正常工作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求助各位师傅怎么解决、、OK  谢谢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大的变压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
检查你的硬盘和光驱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拆了吗?没拆就拆了。电容有鼓包就换了。没鼓包就查后级输出的电压。看后级芯片的工作状态。

网友:
先拆开电源看看,很可能是大电容或输出滤波电容老化,引起带载能力下降,电压过低保护而风扇停转。
先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换电容的时候记得把开关管栅极的加速电容也换掉,这两颗是最容易坏的,有些是50V2.2uF有些是50V10uF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