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网卡重复连接而连不上

楼主(2013-04-01):
朋友一台电脑通过宽带猫上网,在电脑操作过程中,无故出现正“正在关机……”接着电脑就关了,重新打开电脑,反应极慢,一会又出现“正在关机……”
偶尔(放1-2天)正常启动了,正常连接,拨号上网后,头几个网页还行,后边的就没反应了。断开连接重新拨号,反复出现本地连接没插好,正在连接,本地连接没插好,正在连接…………

处理方法:重做了2次系统(不同版本),换了电源线(墙上插座到电脑)、换了电源、猫,加了一块网卡,都不行

拿到电脑店、我家均能正常使用;笔记本使用相同的电源、网线无任何问题。

网友:
问题深奥

网友:
硬盘问题,查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线路问题,检查电源排插、附近有无大的电磁辐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