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求帮助!

楼主(2013-04-01):
收到海尔T6-C的本子,喝麻辣烫的时候不小心洒里去了,拆机来看流进去的液体是不很多,测各个电感PL17后极短路,用烧鸡法后打值130多应该是不短了,再测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后电流有174,是小短路吧!测+3VPCU也没出来,查图纸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产生的,大家帮我看一下吧,如果是这个芯片产生的,那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应该是VIN的电压来到这个芯片,+3vpcu就应该出来的吧。公共点电压出来了。

还有下面这个图,上课的时候听懂了,好久没看到这个,现在又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
还有一插电,+5vs5和+3vs3的打地值就变成10个左右了,拔下适配器过一会就又恢复到1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量阻值???????????这个也行?

不是,是把适配器拔下后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