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装系统卡死

楼主(2013-04-01):
有台老机器,进不来系统,可以进安全模式。重装系统过程中,卡死在加载驱动那里,试了好几次,换过很多盘,原盘也一样。求助?

网友:
不安装驱动 然后进入系统后 用驱动大师下载安装驱动 最好是找到原版的最早的驱动

网友:
番茄花园,一步一步装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安装纯净版,不要装驱动

网友:
系统解压的时候 把驱动选项都取消掉试试

网友:
安装老一点的系统   一般老机子用新系统装不上去 我都用老一点的系统装的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解决,希望高手指教。顶了

网友:
装纯净版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可能内存有问题。

网友:
ghost完进c盘把打驱动的软件删掉试下

网友:
老机器有时真无奈!~~

网友:
驱动  先不要装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先不装驱动,然后一个一个实验,我最近装个事读卡器的问题,不装就没事了

网友:
多试试,就行了

网友:
换个板子,几十元

网友:
遇到这种老机器是最头痛的事,只能慢慢试了,用纯净版系统试试吧!

网友:
不装驱动,俺纯净版

网友:
是驱动问题,装个纯净版的,驱动自己一个一个打就可以了

网友:
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种老机子各种问题都有可能 只能花点时间慢慢排除咯

网友:
把C盘格式化一次再装,这种问题最好用光盘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