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怪异触发掉电

楼主(2013-04-01):
机器型号:DELL PP38L
客户拿来时说是不能开机,实际是触发掉电,因为按开关键后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看电流表,待机0.01,触发后有时0.06就掉,有时0.4掉,有时0.2掉。先放在一旁未处理。下午准备拆机维修,拆之前又测了一下,这下居然触发开机了,进系统后用此机看一下午电影,未出现异常。第二天开门继续开机测试,未发现异常,第三天继续开机测试未发现异常,第四天报客户没什么问题过来取机(当然这个钱我也没打算收)。客户来,当场试机给客户看,汗颜,此时机器现象同送过来的一样了。。。。
支走客户,老老实实拆机了。拆掉所有的外设,不上CPU和内存,一样是触发掉电,加上CPU和内存,还是触发掉电。加焊北桥,同样还是是触发掉电,触发时内存和CPU电压好像都没出来。偶尔触发正常后,一天测试下来都没什么问题。这下没招了,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有哪位大侠见过,请给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3 5V是瞬间有,然后慢慢变没么?还是一直没有。
如果是前者,考虑一下一下3 5的滤波问题。

网友:
我晕,刚好有一台和你这个故障一样的问题,PP18L的,等你解决分享啊

网友:
3.3V一直有,5V是触发后出来的,这个正常。

网友:
手头有台PP38L (A840)机器,也是触发到0.2-0.3A 左右掉电,而且是3.3V 待机就有,5V要等触发后才会有!不知道正不正常呢,

网友:
纽扣电池呢,你加了吗,有点吗。

网友:
纽扣正常,有时一次触发正常,有时触发就掉电

网友:
5v触发后能正常出来,但是很快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