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网上淘到DPK8500的电源板,是否可以直接开机测试

楼主(2013-04-01):
刚在网上淘到DPK8500的电源板,是否可以直接开机测试。请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
在线等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LZ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测量下负载无明显短路,可以开机测试。

网友:
用万用表测负载输出有无短路,如无,交流电串一60W灯泡可测试。

网友:
非常感谢,但是上机没有成功,打印机不自检。缺纸灯和高速打印灯一直在闪,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