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68独立大板的怪毛病!!!

楼主(2013-04-01):
华硕主板进系统后正常关机,需要拔了电源重插才能正常开机。在系统中轻按下开关也不关机,测POWER 5V正常 复位3.3V正常。电源,按键都换过,最新的BIOS也刷了,32.768也换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IO还没有换吧

网友:
我晕 什么专用啊  我这里一大把  网上买去 找远业的靓女

网友:
电源插口第十四针那个开机控制的三极管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华硕的好像是独立的开机复位芯片吧,不受IO控制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