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动一下d壳花屏的曲折维修经历

楼主(2013-04-01):
青岛地区零售客户送修一台联想thinkpad sl410笔记本,说是动一下d壳或者屏幕张合下就花屏,说是要换屏线,接机,当面测试,外接照样花屏,于是判断显卡故障,报价,开始修,bga完了,不触发了,有点发毛,亮了下3v5v都有,于是怀疑哪里虚焊了,因为之前是花屏啊 ,手压到io的时候,触发了,于是加焊io,装机,还是动一下就花屏,难道没焊好?因为sl410桥底部灌了黑胶,不敢温度做高了,怕冒锡,于是升温bga,还是不触发了,加焊io不行,难道io坏了?刚才还能触发的,连着换了2个io还是不行,于是怀疑南桥空焊或显卡短路,于是加焊南桥,没效果,摘下来充值,还是没效果,于是摘下显卡,还是不触发啊,没办法了,静下心来分析不触发的原因,bios?可是原来能点亮啊!于是抱着1%的希望刷bios,结果触发了,跳变正常,焊上显卡,还是一动就花屏,于是换个显卡,从同行那里找了个拆机的ati 216-0728018桥,这个桥同行摘得时候没处理好,露铜了,试试看吧,做上,还是那样,老婆说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我说显存一般不出问题的。于是定新桥,第二天桥到了,换上一个,花,以为没焊牢,做到底,还是动一下就花,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手压显存开机,然后敲壳子,不花了!于是加焊显存,问题解决!
   总结:思维定势,绕了个大圈,点背,做bga都能丢bios,第一次遇见!
第二天,新状况出现了,徒弟装机,拿店里的硬盘做上系统,重启后usb溢出报错,而且键盘向下方向键失灵,其他键都正常,键盘是好的,放其他机器试了,接usb键盘正常,但是usb报错进不去系统,刷bios,换南桥无果,干脆进bios禁用usb端口,不报错了,进系统了,但是usb全都不能用了,于是刷bios,usb还是不能用啊,头大!!于是找了片minipci-e转usb和sata的板接上(此主板2个minipci-e接口),然后连了个usb hub小板,然后将各个usb口的2条数据线割断,从hub板各拉2条线过去,4个usb口全都好用了!键盘向下方向键的问题,估计是ec导致的,由于故障不明显,不影响使用,就没搞,装机,一起正常,带回家玩了一晚上dota,完全正常,就是向下键失灵,另外按alt键成了静音快捷键,呵呵!第二天交活给客户,就说键盘也坏掉了,要换掉要300元,客户不换,呵呵……

网友:
够折腾的了,太背。不过总算搞好了

网友:
是啊  ,整整修了3天,中间n次想放弃,幸亏现在是淡季,活不多,所以研究研究,旺季的话早丢一边当报废板了。

网友:
“老婆说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
你老婆真神

网友:
我做过这个显卡但是没成功  请教一下

网友:
这样都能交货,有个好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