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B590怎么装系统?开机直接卡在Boot选项!

楼主(2013-04-01):
联想B590怎么进U盘系统?开机直接卡在Boot选项!
无论你怎么设置都没用!U盘启动,CD启动无效!把硬盘Ghost后挂进机子还是开在BOOT!
有没有安装过这款神器的?
百度了一下没有正解!客户在等着呢,急啊!

是硬盘分区有问题,导致Bios识别不了!

网友:
挂别的机子上做

网友A:
死机.不会是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不会是桥出问题了吧

没死机!就是卡在BOOT菜单那!不信你自己百度无解!

网友:
换安装版的试试..或者换个系统 比如win7 win8什么的

网友:
修复下引导吧

网友B:
修复了还不行只能重新分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复了还不行只能重新分区了。

谢谢了。还是分区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引导或者分区表参数出现问题。

网友C:
我也碰到了  无语了现在只能叫客户把机器留下来我装了  你是怎么装好的 请教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  无语了现在只能叫客户把机器留下来我装了  你是怎么装好的 请教请教

把硬盘挂到其他电脑重新格式重新分区就可以了。有一个转换硬盘格式,我忘记了你去百度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这个是正常现象 因为B590采用UEFI bios 默认的硬盘分区为GPT分区  你转换成普通MBR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挂到其他电脑重新格式重新分区就可以了。有一个转换硬盘格式,我忘记了你去百度一下。希望对你有帮 ...

en  搞好了     不过又一个asus   N56v   I7三代的也是win8 客户买来15天要换win7   怎么设置都引导不了u盘  最后客户拿走了 不留这里

网友(2013-09-13):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正常现象 因为B590采用UEFI bios 默认的硬盘分区为GPT分区  你转换成普通MBR分区就可以了

看来你是真懂这个问题,我遇到了,用你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F:
现在联想的电脑都是低配置配WIN8系统 分区使用的GPT分区  要装XP 必须的删除了重新建MBR分区
而且BIOS里面使用UEFI启动  必须关闭不然呵呵 一样进不了系统

网友(2013-11-23):
那位兄弟有这个B590 独立的BIOS吗?上传个,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联想的电脑都是低配置配WIN8系统 分区使用的GPT分区  要装XP 必须的删除了重新建MBR分区
而且BIOS里面 ...

我从前就被这个难住了. 白痴的认为本本上贴的win7图标,就只支持win7,不能装xp.
跟本没去想过为什么.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最快速的判断。

网友:
这个怎么转换啊     进入bios里面么     还是在pe里面就可以调

网友G:
我遇到个b590 连bios都进不去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3-12-25):
把bios设置中的安全启动设置成禁用看看

网友(2016-01-01):
最主要的是 插不插 硬盘都是 停留在boos 选项界面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个b590 连bios都进不去怎么回事啊

可不是就是嘛 我的就是 那个大神见过 没有吧? 求助啊 啊  啊

网友(2016-11-19):
进 不了是因为没关UEFI启动,电脑启动时找不到引导就这样,在BIOS里关,好像要改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