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天PCI-B16脚时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请教,关天PCI-B16脚时钟电压的问题。
             有两张主板,一张是技嘉945的板子,点开关开机测B16脚有1.5V左右的电压,等到显示器有显示时变为0V。这正常吗,主板可以正常使用。
              但另一张主板。杂牌VP4M8T的主板,VIA芯片,点开关开机测B16脚有1.5V左右的电压,等到显示器有显示时还是1.5V电压,主板可以正常使用。
            我的理解是杂牌主板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技嘉主板开机正常后变为0V为不正常,但两张主板都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呢,哪位老大解答下。多谢

网友:
只要能使用就可以 ,有些问题难以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