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通病

楼主(2013-04-01):
开机掉电 看论坛一些帖子 大部分说是nec 0e907大电容的问题 但这款加无论几个330的电容均无效 有的说换原装的刚开始能用 过几天又不行 而且换原装电容风险高 求解决办法 本人没有换这款电容的经验 不敢轻易尝试 毕竟原来是可以点亮的 想知道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

网友:
6个330并联  我都是这么搞的 ;你说的情况可能跟我以前遇到的一样,搞了nec大电容,但还是有时候花屏,有时候掉电,这种情况就不是电容的问题了,是显卡供电的问题,拉供电到显卡芯片上最下面那两个电容的正极上就能解决,忘了是1.2还是1.05v了。因为开机量那两个电容上的供电只有0.8几,明显供电电压偏低!希望对你有帮助1

网友:
330电容代用就行  别搞反了极性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行的,所修的全部解决问题,楼主是不是把电容正负极搞反了。

网友(点评):
请问把这个电容吹下来的温度是多少?会不会把cpu座吹坏掉?

网友B:
修的那台,2修机,别人修过显卡,不到一个月就花屏,掉电了,我换了3遍330电容,换不好直接不触发或者短路或者0.2掉电,全新的显卡换了3个,都不好,最后就是电感上拉线到芯片的电容上搞定的!大半年了,至今未返修!

网友:
而且那台机器,维修过程中,可能bga次数多了,主板变形了,中间出现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的故障,最后确定是键盘接口周围一个8脚mos管状芯片虚焊导致的(手压法)找到的!本人最擅长烧板法、手压法了,呵呵1

兄弟很不错啊,解答的这么多,顶一个

网友:
我遇到这个就是掉电 没有花屏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行的,所修的全部解决问题,楼主是不是把电容正负极搞反了。

如果搞反  就烧掉了 这点常识 我还是有的

网友:
恩以后遇到了就会了

网友C:
有遇到过   换个大nec 再加两个330    保证ok

网友:
遇到就换了,花屏,死机掉电

网友D:
到目前为止只要判断没错,换NEC大电容还从来没换到不行的,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一般都不会返修

网友:
用330电容可以待用,不反修,又节约成本

网友:
不一定是907 你可以尝试先加2个330的电容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目前为止只要判断没错,换NEC大电容还从来没换到不行的,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一般都不会返修

4-6个330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过   换个大nec 再加两个330    保证ok

那个nec不好装 在cpu下面 我怕把cpu座弄坏了 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F:
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一般都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6个330电容就可以了,一般都不会返修

试过了 没用啊

网友:
pu13 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就没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路过 赚点积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我这一般换了4到6个330就好了  没翻修    我见过加两个330的   不知道NEC换没换

网友(2013-05-06):
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那台,2修机,别人修过显卡,不到一个月就花屏,掉电了,我换了3遍330电容,换不好直接不触发或者短路或 ...

能不能说清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nec不好装 在cpu下面 我怕把cpu座弄坏了 就得不偿失了

我就是担心这个啊,我有一台现在都没有搞。

网友:
这机器上次我收了一个也是电熔的问题,你加二个330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不行的,所修的全部解决问题,楼主是不是把电容正负极搞反了。

不吹,剪钳剪掉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呀,学习了

网友:
家的 太多了吧

网友G:
修过这种机器,折腾我好惨,最后是换NEC大大的电容了,还是建议换NEC的,毕竟下一年坏了再送你这修又挣钱了。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这种机器,折腾我好惨,最后是换NEC大大的电容了,还是建议换NEC的,毕竟下一年坏了再送你这修又挣钱了 ...

没错啊 后来我还是换的NEC才解决的 目前用了一个月了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