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H61 ALC662 声卡问题 求高手讲解

楼主(2013-04-01):
这主板现在进系统能认到声卡 插音响有蜂鸣声  前置 后置都一样  求大虾来指导下

网友:
大家来分析下  给点思路

网友:
直接换声卡芯片不行吗

网友:
查功放没得

网友:
现在是芯片的输出不够  公放还没查

网友A:
所说这是,芯片级维修论坛。但是得板卡级过了关呀,上来就整芯片。 主板上的声卡跳线你短接了吗?声道调试了吗!BIOS设置你修改试了了吗!

网友B:
BIOS设置下`~铭喧的H61问题很多!

网友:
等解,再来关注。找个图纸,看一下电路测一下再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下`~铭喧的H61问题很多!

bios设置调过了 不是这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说这是,芯片级维修论坛。但是得板卡级过了关呀,上来就整芯片。 主板上的声卡跳线你短接了吗?声道调试了 ...

请注意看图纸  文盲

网友:
没差功放?要不换个功放试试

网友C:
25脚只有1.5V?

网友:
27pin只有1.1V吗》。太低了,
若它连有电容的话去掉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脚只有1.5V?

恩 5v  只有1.5

网友:
那就查这个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