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

楼主(2013-04-01):
昨天客服拿来一台东芝L600笔记本,故障 点不亮,我刷了BOIS后可以点亮,但是要掉电,进不了系统,显卡温度有点高,我用鼓风机吹着点,还是要掉电,这到底什么原因???给给提示!!!

网友:
忘记说版号了,   DATE2DMB8FO    REV:F

网友:
散热没搞好吧,要不就是温控芯片的问题咯

网友A:
换个BIOS

东芝L600 I3独显 会掉电修复.rar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检查coms电池电压

网友:
刷BIOS可以点亮 换了他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

你给那个BOIS现在可以开机不掉电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插USB键盘没反应,打电压组织都正常,我怀疑是不是EC旁边的BOIS有问题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个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那个BOIS现在可以开机不掉电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插USB键盘没反应,打电压组织都正常,我怀疑是不是 ...

我看下有没有

网友A:
EC的不知道行不行你试下

L600-01B EC.rar

网友:
掉电的问题复杂啊!!!!!!!!!!

网友:
这不通病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的不知道行不行你试下

X谢了,我找到原因了,

网友:
是EC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X谢了,我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啊

网友:
南桥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X谢了,我找到原因了,

是什么原因啊?分享下下啊。。。

网友:
这个是EC的BIOS出问题了,去淘个EC 的BIOS刷一次就好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