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 网卡一直在寻找IP

楼主(2013-04-01):
来自: 广西
有台三星N148的上网本,进入XP系统后插上网线一直在寻找IP ,要是拉掉网线再插上网线马上就可以连的上去。或者在要开机的的时候直接插上网线,也可以正常连接网络。系统重新装过了。
三星

网友:
果断加焊南桥,无效果就更换网卡芯片。一般加焊南桥能解决,本人修到过

网友:
来自: 广西
网卡我换过了,网桥也换了,就差桥没有搞,我搞看看

网友:
换过网卡还不行 就看看mac正常不 小南桥 难搞得很

网友:
来自: 广西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后来搞了网卡的接口有个电阻1K的漏电,用万用表测650欧姆,换了就好了

网友:
MAC地址掉了就是这种现象,不能获取IP地址,重新刷一个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