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清华同方的CRT问题

楼主(2013-04-01):
很久没有修CRT了,现在手头接一个清华同方的CRT,开机瞬间也能听到启动声音整机电压跳变,断开二次升压电源后有图像显示证明高压包肯定没有问题,只要接入二次升压就跳变,更换了二次升压二极管和电容还是一样现象,断开了X射线保护脚还是一样说明不是X射线过压保护也不是逆程电容的问题,有谁现在修过这样的问题就请贡献一点技术,谢谢!

网友:
二次电源是多少?二次电路有关和负载也有关

网友:
肯定是二次电源输出过高,导致保护.
重点检测二次电源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