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掉电

楼主(2013-04-01):
宏基TM4520 AMD芯片组。,下掉CPU,加电0.15A,测量主板所有电感没有CPU供电1.0V,没有北桥供电1.25V,其他电压一切正常。测量CPU供电芯片U24 ISL6264CRZ-T-GP,供电正常,缺少开启电压VR_ON,经查VR_ON是VCORE_EN经过一个R89 1K电阻转换过来的。VCORE_EN又是被U61门电路转换出来的输出脚6PIN,4PIN是3.3V(3V/5V_POK,1D8V_S3_PWRGD,2D5V_S0_PG,这3个PGOOD信号汇集而成的)5PIN是PM_SLP_S3#,查得此信号又是南桥U57发出的。再来看看北桥的1.25V为什么没有发出来,测得U18,TPS51124RGER(北桥1.25V,内存1.8V都是这个芯片出来的)供电正常,EN1,25PIN PM_SLP_S5#正常所以有1.8V输出。EN2,8PIN 1D2V_S0_EN没有控制电压、继续查1D2V_S0_EN的上级是哪个芯片发出的,查到是由U61门电路3PIN输出的。这个门电路又是由1PIN,PM_SLP_S3#,2PIN,VRM_PWRGD合成的.既然这样,那么就可以确定问题在南桥上了。因为缺少PM_SLP_S3#,才导致CPU开启电压VR_ON没有。CPU供电都没有又怎么会有VRM_PWRGD,所以直接干南桥了。南桥换后加电测试一切OK

网友(2013-09-25):
TM4520的通病啊?是不是南北桥在一起的?MCP67MV-A2的那种鸟芯片,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只会显示器喔

网友(2013-12-14):
楼主强,主板修的有水平

网友A(2016-09-25):
这个帖子没有配图片是让人不太好理解,多读几次可以理解大概意思

网友(2016-10-26):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没有配图片是让人不太好理解,多读几次可以理解大概意思

好的

网友B(2017-01-02):
我这有个板子,SLP_S3#,不停的3.3V 、0V、3.3V循环跳,导致主板不停的断电重启,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2017-02-01):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板子,SLP_S3#,不停的3.3V 、0V、3.3V循环跳,导致主板不停的断电重启,是南桥的问题吗

先测量一下slp-s3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一段路也会引起3.3v-0v-3.3v来回循环的,还有io和程序也会引起的,逐一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