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屏能修吗?

楼主(2013-04-01):
你们看看这个是屏坏了还是屏后的电路出了问题、能修吗?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这样还能修???
如果能修还真想知道,建议直接扔掉换屏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没这设备修。。。

网友:
上部屏线损坏...还有屏线里面的放大器...估计..放弃吧..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人修不了,这应该是通病吧,17方

网友:
最後一點希望是 換屏線試下不行就 没轍了

网友:
屏坏..可以修

网友:
检查屏与逻辑板的连线有脱离吗?如果有就没得休,反之则可以修

网友:
修的机率不大!

网友:
屏坏了。一般地方没的修。

网友:
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扔了多少片了~ 放弃吧

网友:
无救,。。。节哀

网友:
可以修 看你要花多少钱修了

网友:
你帮大家研究一下 修好了 你跟大家说  以后你的业务就飙升了。。。

网友:
哪位大神会修啊,反正我们这修不了

网友:
能修,但成功率不高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维修

网友:
修不了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要修得很贵不如换全新或拆机的二手屏吧!!!!

网友:
一般屏不行了 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这个只能用压平机压吧 放弃维修吧

网友:
基本没的修

网友:
是有机器可以专修这种的。只是设备比较贵。在中关村中海就有能搞定的
不过我不会

网友:
换新屏吧。

网友:
压屏机,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有专业设备的话还可有救!

网友:
压屏也不懂能用多久,放弃吧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屏修回来的机会渺茫,1.没有那设备。2,没那技术。放弃吧

网友:
能修,主要设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挂 了,扔了吧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

网友:
放弃了,准备扔了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是可以维修
只是价格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