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4-01):
显示器是不通电我就马上就拆开了  特别好拆几分钟拆开了  是那个400v的电容爆了  什么也没想就那了个电容换上了    然后就装起来了   一通电 等亮了  好了   但是还却色  。我还以为是屏线没插好呢  有拆开从插了插 结果还是那样 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坏了     后来我又调了调 显示器的亮度好了

网友:
看来你是乱来一通给搞好了

网友:
语言表达能力真差劲

网友:
呵呵。。。你这个就一个大电容爆了。。真是走狗屎运了。。。一般大电容爆了起码保险和整流桥也要挂掉。。。。

网友:
楼主 ,运气真好,  为啥我每次修显示器都那么复杂!

网友:
维修完后.我一般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走狗屎运哦

网友:
大電容一般不會壞的

网友:
运气不错!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