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LT-M自动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4-01):
小弟第一次发帖忘高手们支持下!谢谢!顾客拿来一块M4A78LT-M主板说点不亮。首先目测外观没掉件和断线。简单用万用表量了下各供电阻值正常。上电自动开机没复位。首先量开关排针电压才1.22V明显不正常(正常5V)。断电跑线路到一排组822.测阻值正常。上电测电压一边是5V一边1.22V不正常。肯定是哪里拉低了电压。要不是排阻坏或者I0.先更换排阻822.还是一样。再跑线路到I0.用风枪把I0拆下来。在上电。已经不再自动上电了。测排针电压恢复到5V正常。说明100%IO坏了。更换IO。上电开机跑码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额,我昨天遇到的一块板正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通电自动上电,且复位灯不亮,不过因为在保修退回客户了